[ARM入门] 做开发嵌入式应用,你们用什么开发环境?

楼主(2014-01-02):
弱弱问一句:在linux环境下通过用make命令编译出来的可执行文件 和 用ADS或者MDK-ARM编译出来的可执行文件有什么区别?我一直在linux环境下通过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和编写makefile文件来生成可执行文件,我对ADS和MDK-ARM是如何编译文件感到疑惑,譬如在写makefile文件时候会指定文件的加载地址和运行地址,如果用ADS和MDK-ARM编译需要写个makefile文件吗?还是用别的方法指定代码运行的位置??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咯
只是生成的文件格式略有不同,使用的编译器也不太相同了
KEIL中也有加载链接的设置,可以先了解下这个IDE,找几个简单的例程,很容易就会明白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等我去好好研究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