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LPC3250在KEIL下的工程,最好是裸跑的程序??

楼主(2014-01-02):
最小系统就可以了,小弟参考参考!

网友A:
这不正好碰上哥在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正好碰上哥在搞么

能不能给小弟发一份代码!

网友A:
好吧,有KEIL吗?还是别的软件?
KEIL的话,就去keil\ARM\Boards\Phytec\LPC3250目录下看看吧
其他的软件话,只是设置不一样,原理也可以参考KEI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有KEIL吗?还是别的软件?
KEIL的话,就去keil\ARM\Boards\Phytec\LPC3250目录下看看吧
其他的软件话 ...

你说的那个没有初始化晶振之类的代码,可不可以把你的工程发给我一份,给个SPI的例子就行了,多谢了

网友A:
有啊,看LPC32x0.s启动代码咯,里面不是有CLOCK_SETUP EQU 1么。。。
SPI的例子还真没有,SSP的倒是有一个,不过不适合做例程,写的比较复杂
要看的话,可以去网上找这个驱动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看LPC32x0.s启动代码咯,里面不是有CLOCK_SETUP EQU 1么。。。
SPI的例子还真没有,SSP的倒是有一个 ...

可不可以把那个SSP的程序发给我看看!

网友A:
这是SSP和SPI的驱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