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5K6 STM8S105K6 价格差一块钱

楼主(2014-01-02):
005系列还105系列的价格差一块钱,资源基本相同,可以考虑替代
区别1::005系列只有128字节的EEP,105的有2048字节(实际应用考虑)
区别2: 005系列的FLASH,只能烧写百次。105达1万次(前期开发调试用105)
区别3:005系列 没有唯一序列号。105系列有唯一序列号(产品是否要序列号,或者用于加密)
由此可知考虑替换的话需要考虑上面三个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不知道要不要考虑:STM8S105的内部晶振出厂经过校验,误差百分之1,不知道005的内部晶振误差如何,是不是和105的一样呢?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写的是5%

Table32
Accuracy of HSI oscillator (factory calibrated)
VDD = 5 V, TA = 25°C(3)
Type 5.0%

你可以自己矫正,可以做到1%

楼主:
整个STM8S系列都是这样吗,这个矫正系数,出厂没有做吗,真要自己搞啊,那太麻烦了。
大侠,你确定吗,我以前都不矫正呢

网友:
00x和10x,应该芯片是一样的。
只是厂家简化了出厂测试步骤,所以降低了成本。
唯一ID号,时钟校准,都是出厂测试的时候做的,
EEPROM也不是真的减少了,只是仅测试前面一点点,加快了测试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STM8S系列都是这样吗,这个矫正系数,出厂没有做吗,真要自己搞啊,那太麻烦了。
大侠,你确定吗,我以 ...

不是,每个系列都有自己的参数,
这些都在数据手册的电气参数特征中有给出的
如STM8S103/5xx的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2MjA4fGQ4YjBiZjM5fDE3NjM4MTY1OTZ8MHw%3D
STM8S20xx的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2MjEwfDdhNDAzNWFifDE3NjM4MTY1OTZ8MHw%3D

楼主:
你没给105和005的啊,可以直接用内部16M做115200串口吗,有人这么干过吗

网友A:
晕倒,你可以看去数据手册啊
105和 103是一样的,003和005是一样的

115200,你可以用计算机算一些误差不就知道大概差多少?
还有,你用这么高的波特率,串口通了,MCU处理的过来这些数据?你都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