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板上改线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02):
肯定是可以额

网友B:
直接修改PAD的网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修改PAD的网络就行

我是小白    可以说明白点吗    最好有几个大体的步骤
Top,pad/pad  Direct Connect
Package_Top,Pakeage To Please Keepin Spacing
Gnd02,Line To Route Keepin Spacing
这几个错误指的是什么原因可以说一下吗?
谢谢

网友B:
就是你需要修改哪条线路,就双击对应的那个PAD,会弹出一个菜单,在左下属性框里的net里面选择你要更改的网络就可以了,这样不需要修改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    可以说明白点吗    最好有几个大体的步骤
Top,pad/pad  Direct Connect
Package_Top,P ...

你把出问题的那块截个图上来看看,按字面猜测应该是违背了规则,可以在design-rules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