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导通档,阻值小于多少时会出声?

楼主(2014-01-02):
请教:
万用表的导通档,阻值小于多少时会出声?

谢谢!

网友A:
一般数字万用表,这个数字根据厂家不同可能在60-100之间吧

网友B:
楼主万用表的说明书上有的,我也有见过30欧姆以下叫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C:
见过好几种的,有的30R 40R 100R 以下的都可以响。
对要求不高的测量通断,用这个档是方便,
但是一般还是建议用电阻档测试。

网友D:
我用的万用表,20R以下绝对是要叫的。。。

网友E:
50-100r吧

网友F:
不知道,一个表一个样吧。

网友G:
我手上有一个是小于60R响的,可以切换电阻档看看。

网友H:
这个东西,我还真没有认真观察过。回头也细细的看一看。。。

网友I:
    标准是30欧姆,一般在20~30欧姆都有可能

网友J:
之前在公司用的FUCLK 17B 是 10ohm。

网友K:
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过,不过应该小一点好,因为这是测导通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参与和指点!

网友L(2015-02-25):
不同厂家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M:
好像每种表不太一样,具体要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