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驱动电路中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4-01-02):
1.图中的三极管为什么必须工作在放大区,对基极电阻有什么要求

网友A:
三极管这边主要作用是增强驱动能力;基极电阻太大,驱动不了三极管,太小影响三极管寿命,查一下你选三极管的参数,自己算一下,能够导通三极管且留一定余量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这边主要作用是增强驱动能力;基极电阻太大,驱动不了三极管,太小影响三极管寿命,查一下你选三极管 ...

这个三极管不就是做为开关让MOS管接地吗,它怎么能增强驱动能力,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是不是也可以,基极电阻小为什么会影响三极管寿命。

网友A:
你的信号从单片机出来驱动能力弱,可能只有几个毫安,加三极管驱动,能达到几百毫安,驱动P沟道管子,你电阻太小电流大,当然影响寿命

网友B: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才工作在放大区,否则若集电结正偏就工作在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