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关于硬件长按开机,加软件长按关机

楼主(2014-01-02):
翻看了一些朋友们分享的单按键开关电路,大都是那种长按开机,长按直接关机的那种,想在长按关机的时候加上一个软件确认步骤,进一步减少误操作的可能性,有朋友有这方面电路设计思路吗?

网友A:
这个比较难、以为你一按电源键、就触发一个事件、然后进行判断、访问admin管理员是否进行关机或者休眠或者其他操作、你也可以编写代码、

网友B:
软件确认的话,定时扫描按键状态就是。

网友C:
简单说下,
一般的DCDC 都有en脚 在en脚上做** 比如说高电平有效。那en上二个二极管 一路接按键上拉。另一路由CPU接管。
按键 en高 dcdc工作 cpu 得电 系统跑起来,IO接管输出高 此时 按键可以松开 完成开机
长按按键,cpu检测到,IO置0  关机
你所要的就是检测到长按后,再软件做个确认 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下,
一般的DCDC 都有en脚 在en脚上做** 比如说高电平有效。那en上二个二极管 一路接按键上拉。另 ...

原来大家都这么做的啊:D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下,
一般的DCDC 都有en脚 在en脚上做** 比如说高电平有效。那en上二个二极管 一路接按键上拉。另 ...

简明扼要,太好了

网友F:
两个三极管自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