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怎么把USB3.0转换成USB2.0

楼主(2014-01-02):
买了个BDM,发现只能在USB2.0上用,3.0上不能用,可我的电脑4个接口全部是3.0的。有没有大神知道可以用什么方法把3.0转换成2.0的。跪求·······

楼主:
有没有人能给个答案啊

网友A:
看看你的BDM说明书支不支持 3.0?
买个USB hub试试

网友A:
淘宝 买个PCI转usb 卡

网友B:
直接插上就行,向下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插上就行,向下通用

事实证明不行,在同学2.0的口上用同样的方法可以用,我的电脑上却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插上就行,向下通用

可我没有PCI的接口

网友C:
3.0应该能向下兼容吧,查查看看是不是别的原因。

买条2.0的USB-HUB就可以搞定

网友D:
USB3.0的HUB,就可以了!USB3.0是向下兼容的,兼容USB2.0!:shutup:

网友E(2015-11-19):
请问 楼主  USB3.0  用BDM 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F(2017-02-20):
请问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