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的IAP校验怎么加?

楼主(2014-01-02):
现在我能实现把接收来的写直接进flash,校验怎么加啊?

网友A:
尝试给BIN文件加一个异或效验,放在BIN文件头部。
然后STM32 上接收BIN文件时首先收到效验字节, 然后再接收BIN文件,接收时按字节异或,最后与BIN文件头的效验字节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给BIN文件加一个异或效验,放在BIN文件头部。
然后STM32 上接收BIN文件时首先收到效验字节, 然后再接 ...

可是bin文件是mdk生成的啊,没法改啊

网友B:
在确定的地址填上CRC教研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确定的地址填上CRC教研值就行了.

有相关的例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例程么?

#define CRCVAL    XXXX
cons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例程么?

#define CRCVAL    XXXX //教研结果,你写个函数从头到尾计算一次crc的值放这里
const u32 crcval=CRCVAL __AT__ 0x8000XXXX;//这个地址值在教研范围之外

下载后从新计算一次和crcval比较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CRCVAL    XXXX //教研结果,你写个函数从头到尾计算一次crc的值放这里
const u32 crcval=CRCVAL  ...

有这方面的书吗,我想系统看下有关传输和校验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方面的书吗,我想系统看下有关传输和校验啥的

stm32的CRC很简单,把数据往CRC->DR写,最后读出就是结果了

网友C:
我是烧写再读出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