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请教

楼主(2014-01-02):
如附件所示,帮看下这个电路如何将AC变成DC的,电容只有100n。。。

网友A:
好像不能。。。。

网友B:
电路有些问题
原理是AC 通过C1耦合过来的交流,通过 D1 D2 整流,C2 滤波;
R1 限流,V1 和 D3 组成一个 稳压电路

C1 后面电路等效成电阻的话,就是一个 RC 降压

网友C:
一根线输入?

网友D:
假设GND是输入和输出的公共线的话,高频交流信号通过C1、C2、D1、D2倍压整流,在C2两端形成上+下-小于30V直流电压(因为1N5925稳压管的反向稳压值为15V),经R1限流、D3和V1稳压、C3滤波,输出一个由D3稳压管的反向稳压值加上V1的BE结电压,约为15VDC,但该电路的带负载能力不会很强,估计应该在几十mA级的。

网友E:
神奇的图?你交流电是不是还有一根线啊?一根线绝对不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