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发生器

楼主(2014-01-02):
用555芯片构成方波发生部分,输出频率能达到10KHz吗?

楼主:
输出可以达到10Hz——10KHz吗?

网友A:
10K 毫无压力的

网友B:
555达到10K完全没问题,
老师傅弄过200K的都可以,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似乎可以弄到M级别。

也得看芯片,质量好的才行。

网友C:
理论完全没问题的。这个品庐又不高

楼主:
用电位器调节,使频率从10Hz增加到10KHz的时候,方波失真比较严重。想分频段调节,,,但是好像效果也不好。

网友D:
明显可以的,楼主直接用multisim仿真一下就知道了嘛

网友E:
有个IC ,好象是ICL8038 ,专门的波形发生器。

网友F:
轻松10K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