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peak电流及最大功率设计

楼主(2014-01-02):
新开案的系统使用24伏直流电源,工作时除了马达及系统功耗消耗3安电流,还有将近24安培的peak电流,持续时间在零点几毫秒。现有150瓦的power BD在peak电流出现前就ocp,有没有办法在DC输出端加LC等实现peak续该流?之前实验在增加3000Uf电容仅能持续需求的一部分时间仍然挂了。
求大虾指点!

网友A:
如果直接启动,冲击电流是不可避免的,楼主可以想想办法进行软启动

网友B:
加软启吧

楼主:
现在需要目标速度在不同quality效果下不能变.
所以Peak值不会变,只会变Peak持续的时间。
因之前的3000UF加到6000UF仍然持续不了多长时间,我在想是否可以搭建一个储能的Function在peak电流工作时实现续流.
C=I*△t/△u...
迷糊中...

网友C:
电流太大,uf级别的不够用了,
试试法拉电容。

网友C:
关键是这个时间 你要测准,自己算的出电容需要多少的

楼主:
系统极限参数为:
Ton or Tcycle(cold max)=1.23ms,Ton or Tcycle(Hot max)=1.23ms.
Imax=28.4A
Umax=27V,Typical 24V.
手上暂时没有法拉的,打算搞个电容阵列先试试。

网友D:
什么是软启动?

楼主:
LS问下度娘吧.
总结下这段时间采用的对策.
1. 因AC-DC通过Adapter而来,在DC 24V电源处加了硬开关,然后在硬开关后再通过MOS开关给部件供电,在Adapter进来的地方加入电容阵列效果不好,考虑也可能是硬开关到MOS管这段距离有点远,待考究。
2. 软启动时间可能来不及,部件要求周期性(4Mhz-8Mhz)peak电流到16A.时间在ms级.
参考业界的做法,后期考虑算法先加入预处理时间脉冲,后将Task按时序分开处理,不要同一时间全开Task,或者将Quality降低。
考虑商业因素再考虑定制Power/B满足部件需求。
3.因电路有预留,在VH_24V处焊接1800uF电容,系统不会down机(考虑24V转5V,5V转3.3V/1.8V/1.0V),
后续会在5V处预留Cap,防止因部件需求PK大电流带来5V的电源电压波动.
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关机后1800uF电容有残余电荷,设想在标示出增加二级管防止反向电流冲击Q9,另增加泄放电阻防止残余电荷对部件长时间供电加热。
是否有合适的二极管推荐?
正向24V/20A以上us级响应导通,反向24V/20A以上参数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