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开发板,各位前辈请指教

楼主(2014-01-03):
入门级的选哪个板子好呢?arm9还是arm11,现在11的资料多不多?

网友A:
专业水平怎么样?
ARM9/Cortex-M3

网友B:
入门级 就弄个友善2440吧, 你遇到的问题基本都能搜到, 入门很不错,

要是基础非常扎实可以考虑下实际应用的处理器来选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水平怎么样?
ARM9/Cortex-M3

没有什么基础,是从头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门级 就弄个友善2440吧, 你遇到的问题基本都能搜到, 入门很不错,

要是基础非常扎实可以考虑下实际应 ...

搞懂2440后,转到arm11或者a8难度大不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懂2440后,转到arm11或者a8难度大不大啊?

很小,难度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小,难度差不多的

买了个ok6410a决定搞这个了

网友D:
如果刚开始学这行,找块性价比高的,**玩下去就好了。上面坛友推荐的很中肯了。。。

网友E:
建议买个2440开发板,资料很全,嵌入式学习交流QQ1833750118

网友F:
ARM9即可,主要入了门,搞啥都一样。

网友G:
表示还没有开始搞,但是很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