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再说按键的硬件消抖

楼主:
首先,先回答一个问题:知道什么时候按键,还去抖做啥呢?直接让过去不就ok了?
如果这样问,我还真不知该如何应答。为什么要软件消抖?软件消抖时是否知道什么时候按键了。

其次,请大家做个试验:打开记事本,
实验一:一秒钟按一次某个键
实验二:一秒钟按十次某个键
实验三:长按住某个键不放

楼主(2014-01-03):
怎么回事。
Ctrl的复位时间,是设计者按照正常按键的速度的经验值实验值

楼主:
我有一次做的项目,只剩一个按键用于预置000~999。软件设计为,按一次增一,按N次增N,长按住不放:前若干时段增一、然后的时段增三、然后增十、然后增20.。。。。逐次增加递增

楼主:
你要按住不放,我的软件就判断为连续按了多少次按键。难道非得while(外部事件)?

网友A:
楼主的纠结在于没有研究过PC键盘的控制方式,首先PC键盘自己有MCU处理,主机是不用直接扫描按键的,其次,PC键盘采用Key-On,Key-Off的方式工作。

抖动的本质就是机械弹跳,他的特征是出现在按键闭合或弹开的瞬间,软件延时在于“让过”这个弹跳时间,加电容源于对“电容上电压不可突变”的基本理解。软件延时可以通过定时器等中断方式变得不影响其他长时间任务或需要及时处理的任务。加电容是利用了RC充电时间滤除了抖动,带来的问题是端口的上升下降沿变慢,要求端口带有施密特整形输入。

网友B:
消抖方面的技术太多了,随便一搜就是一把,软件的硬件的软硬结合的……

网友C:
如果这个也存疑,那就只能说明基本的模电/数电没学好。

网友D:
不明白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E:
楼主是想问为什么要消抖呢还是怎样消抖呢:o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要按住不放,我的软件就判断为连续按了多少次按键。难道非得while(外部事件)? ...

你看一下状态机方式写的按键消抖!

网友G:
真心不懂在说啥

网友H:
第一个问题:如果CPU知道什么时候按键,那还要按键干嘛,直接在那个时间点做相应的处理就行了嘛。

越往下越不明觉厉了!!!!!!!!!!

网友I:
LZ完全没有理解消抖到底是在干什么。“消抖”和“长按”没有任何关系。
PC键盘和这个问题也没有任何关系,用PC键盘做的实验没有任何意义。PC键盘内部的MCU对抖动做了恰当的处理,其输出信号已经是消抖过的。
你的电路对于ctrl为低期间发生的按键动作会给出错误结果,而且按照你设想的ctrl间隔,按键处理存在不必要的延时。

网友J:
一般软件延时20MS,

网友K:
楼主好气派,消抖动能用这样的电路。只有羡慕的份。
在我们这,我要这样用了,老板非劈了我不可。
硬件消抖最多只能并个104电容然后再加个软件延时,没试过这么气派的。
再羡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