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IGBT驱动信号在高频时的振动让小伙伴惊呆了!

楼主(2014-01-03):
请教各位大神,驱动电路图

加压2.5kV,频率1kHz时的驱动波形

这振荡让我寝室难安啊!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加压2.5kv?
图中是驱动芯片的输入跟输出?
是开通的那一瞬间波动很大 ?

网友B:
多大电流的IGBT?你驱动的电流多大?看样子是你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压2.5kv?
图中是驱动芯片的输入跟输出?
是开通的那一瞬间波动很大 ?

主电路加压2.5kV,这是驱动电路的信号,即GE之间的电压,是导通那一瞬间的振荡灰常灰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电流的IGBT?你驱动的电流多大?看样子是你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啊~~~ ...

做的空载试验,负载30MΩ,IGBT的电流很小。我的负半波驱动信号很稳定,这是正半波时的驱动信号。如果是驱动能力不足的话,正负周期都会有很大振荡才对啊,但只有正半波时才有严重的振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的空载试验,负载30MΩ,IGBT的电流很小。我的负半波驱动信号很稳定,这是正半波时的驱动信号。如果是 ...

你自己计算一下驱动功率就知道了。P=Fsw *|V|* Qg

网友C:
感觉是驱动不足。断开IGBT,在GE端并联等效电容看看波形

网友D:
G极装电容作甚?

网友E:
谐振的现象 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计算一下驱动功率就知道了。P=Fsw *|V|* Qg

我算了下,开关频率1kHz,IGBT的Qg取310nC,驱动电压15V,所需驱动功率只要0.0045VA,我所用的驱动电源输入是2W,控制芯片输出峰值是8A,应该是满足驱动能力的。

驱动信号的峰值都是驱动的好几倍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杂散电感而引发了振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下,开关频率1kHz,IGBT的Qg取310nC,驱动电压15V,所需驱动功率只要0.0045VA,我所用的驱动电源输 ...

你用的igbt具体什么型号?

高压的igbt好像门极电荷都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igbt具体什么型号?

高压的igbt好像门极电荷都挺高的

我用的是IXEL40N400。刚刚做了下试验,如果用半桥电路进行测试,把负载换个位置,将IGBT的E接地,波形非常漂亮。但我的电路是需要用到全桥电路的,IGBT不能接地。

我猜想,会不会是杂散参数引起的振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下,开关频率1kHz,IGBT的Qg取310nC,驱动电压15V,所需驱动功率只要0.0045VA,我所用的驱动电源输 ...

是你驱动输出的峰值电流能力不够,或者说你电源的峰值电流能力不够。看起来是对门极的Cge进行充电,但是在高压的时候,还有一个Cgc电容的存在。

网友E:
门级电阻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驱动输出的峰值电流能力不够,或者说你电源的峰值电流能力不够。看起来是对门极的Cge进行充电,但是 ...

因为主电路电压过高,没有更高电压等级的DC/DC隔离电源模块了,如果要验证的话,就只能做一个自取电的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门级电阻太小了

为了追求较高的电压上升速率,所以选的比较小。如果用大电阻,还是会出现严重的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门级电阻太小了

为了追求较大的电压上升率,所以选用了教小的电阻。但如果换用大电阻,还是有较大的振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IXEL40N400。刚刚做了下试验,如果用半桥电路进行测试,把负载换个位置,将IGBT的E接地,波形非 ...

你给的驱动图就是个示意图吧

哪里有什么半桥全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给的驱动图就是个示意图吧

哪里有什么半桥全桥

我贴的只是驱动电路图,主电路就是个全桥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贴的只是驱动电路图,主电路就是个全桥电路

还是贴个全图吧

驱动信号最好上下都测一下,看看死区时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G:
很有意思,你是做高压实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追求较大的电压上升率,所以选用了教小的电阻。但如果换用大电阻,还是有较大的振荡。 ...

那到底是用了多大的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贴个全图吧

驱动信号最好上下都测一下,看看死区时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全图都是手画的,发现一个问题,只要能将E基的电位固定下来,振荡就会很小。我觉得这个振荡是由于E基的电位在快速变化,寄生电感和其他杂散电感电容导致了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有意思,你是做高压实验的?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到底是用了多大的电阻呢?

30到2Ω的电阻都试过,振荡应该是因为E基的振荡电位引起的。那怎样才能减小这个振荡呢,是我目前要解决的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到2Ω的电阻都试过,振荡应该是因为E基的振荡电位引起的。那怎样才能减小这个振荡呢,是我目前要解决的 ...

只能说你的驱动连线太长了~~~还有,从规格书上看,你的Rg只能》=33R,根据其他经验给你建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了追求较大的电压上升率,所以选用了教小的电阻。但如果换用大电阻,还是有较大的振荡。 ...

CE波形怎么样,来一个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你的驱动连线太长了~~~还有,从规格书上看,你的Rg只能》=33R,根据其他经验给你建议。 ...

信号输入是采用光信号输入,其他线路都是集成在PCB很小的板子上,不太可能是因为驱动线过长而造成的。

33R的也一样会发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CE波形怎么样,来一个看看呗

因为驱动波形还未到达误关断的程度,CE上的波形看不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