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SYS/BIOS出错

楼主(2014-01-03):
小弟初学DSP,使用C6727在创建有SYS/BIOS的的工程后,打开app.cfg就出现Target not supported: ti.targets.C67的错误,求高手解答原因啊

网友A:
你应该先通过file-new下新建的方式   看看里面有没有C67的target
应该是没有这个   CCS新版本里面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通过file-new下新建的方式   看看里面有没有C67的target
应该是没有这个   CCS新版本里面应该有 ...

恩,我就是在file-new下新建的,我建的时候选好c6727以后ti.targets.C67P这个target是他自己写上去的。但是生产工程后就出错了。然后我找了下CCS的文件夹里C:\ti\bios_6_33_05_46\packages\ti\sysbios\family里面没有C67这个文件夹,我表示很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就是在file-new下新建的,我建的时候选好c6727以后ti.targets.C67P这个target是他自己写上去的。但 ...

看看别的版本里面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