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译MPLAB时出现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4-01-03):
在编译MPLAB软件时,出现如上图所示窗口,但最后编译仍然成功,什么原因啊?求指教!!!

网友A:
检查一下配置字看看

网友B:
估计是18系列的吧
配置位有一个XINST配置位  设置成“禁止指令集扩展和变址寻址模式(传统模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配置字看看

现在配置字是这样的!有问题么!!!

楼主:
感谢各位,没问题了!!!哇咔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