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和28035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4-01-03):
新手入门求教,2812和28035有什么区别啊?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本好一点的入门的书啊,公司主要是用28032,28033,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

网友A:
编程上是相似的   只是功能多少的问题了
280xx的书没有看到过

网友B:
2812主频高,哈佛总线,资源更多,空间更大
2803X 低端产品,主频低,无数据总线,伪浮点,属经济型

楼主:
总线架构应该差不多不?想入门,市面上只看到了2812的书,买了当指导不会差得太远吧

网友A:
280x都是撤走了总线的   也就是不存在像EMIF等的接口
这样稳定性其实就高了   体积小了

网友B:
2000系列的其实还算比较易用的,不论是2812 还是335  还是03X,会了一个,其它的都可以移植

网友C:
正准备学28035 没资料看啊,只有去官网下的,全英文。看得头痛

网友D:
还没准备研究,有空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准备学28035 没资料看啊,只有去官网下的,全英文。看得头痛

这方面的资料是有些少   可以参考28x方面的资料

楼主:
感谢回答,谢谢你,呵呵

网友E(2015-05-20):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谢谢你,呵呵

请问现在28035方面的工作还在继续么? 我现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F(2016-07-14):
这本书挺好的,面向28027,但是学习28035,可以参考一下,基本上就是官网英文文档的中译本

网友G(2016-10-18):
have a look, thanks.

网友H(2017-02-14):
引用 网友F:
这本书挺好的,面向28027,但是学习28035,可以参考一下,基本上就是官网英文文档的中译本 ...

我也买了这本书,但是我最想要的CLA方面却没写。其他的其实可有可无,看芯片手册就行了,但CLA部分我不是看得很懂。需要CLA部分中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