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的SPI的用法

楼主(2014-01-03):
spi, ISO, MOS, os, IO
请问高手,28335的SPI可不可以这样用:
只用MOSI,MISO,CLK,用硬件SPI,但是我用普通IO口做片选。
比如我用另外三个普通IO口做三个片选,其他三根线(MOSI,MISO,CLK)公用。
请问高手,可否这样用?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是可以的   SPI中的EN其实也是要你发送之前通过寄存器置位的
跟IO口使用一样

网友B:
可以这么用的,SPI总线就是这个挂载的

楼主:
那通过寄存器如何设置呢?我找28335的寄存器,没发现如何操作CS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通过寄存器如何设置呢?我找28335的寄存器,没发现如何操作CS腿。

没有一点关于使能的相关寄存器吗
是不是配置好读写的时候自动使能了
但是如果将DSP配置为从设备的话   那也要检测使能脚啊

楼主:
好像有使能,但是没有控制片选的寄存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