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数字示波器制作显示问题

楼主(2014-01-03):
(无正文)

网友A:
请楼主描述一下,浮点计算能力和表有什么联系,列出来是什么意思?另外单片机可以算浮点运算啊,只是慢一点罢了。有浮点协处理器的就快,或者DSP就快。

网友B:
AD采集到的数据与你要显示的12864之间建一张表就ok啦
然后就是采集一次送一次吧

网友C:
还有从采样到计算出电压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从采样到计算出电压值的问题

不要算,那张表就是256个电压值与12864显示坐标相对应case(26):对应的坐标列出来就行
2楼就是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描述一下,浮点计算能力和表有什么联系,列出来是什么意思?另外单片机可以算浮点运算啊,只是慢一点 ...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我用的是51,51算肯定是需要算法,浮点算法我不太懂。2楼就是我的意识,这样虽然麻烦点,但是误差能做到更小,而且易懂
fa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描述一下,浮点计算能力和表有什么联系,列出来是什么意思?另外单片机可以算浮点运算啊,只是慢一点 ...

补充一下,12864显示需要根据电压值计算坐标,5/255,然后就会出现小数,需要涉及到浮点,我想避免他,所以建表,把256种情况列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算,那张表就是256个电压值与12864显示坐标相对应case(26):对应的坐标列出来就行
2楼就是我的意思 ...

明白了,你要用查查表法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你只是想用查表代替除法而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