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电源里使用的运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03):
撸主,采样和反馈不矛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采样和反馈不矛盾吧

谢谢您的回复,采样用来反馈,不算矛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是您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Q4是我看错了还是撸主画错了?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不是我画的。。。。拾人牙慧。。。

网友D:
我也是个菜鸟,但是还是发表一下看法,不对的话,就当我没说过。。。。

这个应该不是反馈的,看不到你R14下面接的是什么,但是这个运放应该是个保护用的比较器吧,当R14后面的电压高于2/3的输出电压时,运放输出高,Q4关断,Q5导通,电路正常工作,这个时候,要是R5后面来个高电平Q3导通,Q4导通,Q5关断,输出关闭。当R14后面的电压低于2/3的输出电压时,Q4导通,Q5关闭,输出关闭。不对的话,就当我没说

网友D:
对了,刚刚没看到,Q3是个过流保护,当R24上的电流大于一定值时,Q4导通,输出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个菜鸟,但是还是发表一下看法,不对的话,就当我没说过。。。。

这个应该不是反馈的,看不 ...

谢谢您的回复,很详细了,我再按你说的总体分析下,有问题我们再讨论下。感谢。

网友E:
应该是个倍数巨大的负反馈,提高动态调节性能,q4这个PNP的结实可以这么用的

网友F:
Q4画错了,实际上是NPN三极管,旁边标注的是TIP41。

这个电路的性能一般,容易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