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函数编译出现的“错误”和“警告”内容冲突

楼主(2014-01-03):
错误:
..\Bsp\bsp.h(9): error:  #114: function "Systick_init" wa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警告:
..\Bsp\delay\delay.c(5): warning:  #177-D: function "Systick_init"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错误说我引用但没定义,但警告说我定义却没引用,都是说同一条函数啊,坑爹,keil都知道我定义了,还说我错

什么问题啊?

重启电脑也没解决,望各位指教!

楼主:
我把static去掉就没报错了!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static去掉就没报错了!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函数作用域
static限制了不能外部引用此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作用域
static限制了不能外部引用此函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