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习型遥控器解调好的编码脉冲储存问题

楼主(2014-01-03):
个人现在在做学校的一个小项目,做一个自学习型遥控器,现在进行到用HS0038B接收信号,个人已经知道HS0038B可以自己解调出编码,也知道数据可以储存在EEprom中,可是我不太清楚eeprom是不是只是储存了类似010111这些数据,而脉冲高低电平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储存,若不能储存,是不是应该在程序中完成,例如从eeprom中取出一个高电平,然后编程进行高电平延时?

网友A:
E2是用来存储数据的,人类的所有数字存储器,都只能存储二进制数据。你要想办法把要存储的信息编码,然后存进去。就想你存钱,不是把钱粘在银**上,而只是改变卡内的余额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