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解答接触交流输入,AC/DC后级出现电源震荡

楼主(2014-01-03):
输入是220V交流经过一个隔离型AC/DC模块 - 7812 - 7805 - AMS1117-3.3 给供单片机供电。
现在只要一接触220V火线,AC/DC后就会出现一个250ns的震荡。
求教这个是怎么回事?这种震荡能怎么滤除?已经尝试过系统接大地,完全无效。
只有9个积分全送上了
下图是3.3V的震荡

网友A:
AC2DC的模块问题,很难滤掉
可以在AC2DC的输出加π型滤波试一下

楼主(2014-07-15):
没什么效果

网友B:
半年前的问题现在还来? 加π型滤波不一定有效,如果改成接共模电感后仍有这个问题,可能是示波器表笔接法的问题,把鳄鱼夹地线要拔下来,换表笔附件袋里的弹簧地探针再看效果。

网友C:
这个模块真烂!…这叫电磁辐射!…屏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