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单片机eeprom的几点疑惑,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4-01-03):
小弟菜鸟,在学习avr单片机的eeprom编程时遇到一下几个问题:
1. 在单片机程序里面已经写有eeprom_write和eeprom_read函数,生成.hex文件(14k大小),用avrstudio烧写程序时,是否   需要将此.hex文件烧写进eeprom中?若需要,14k的大小超过eeprom的4k,怎么处理?或者.hex文件转变成eep文件还是bin   文件?

2. 如上所述,如果在程序里面已经对eeprom进行读写操作,是不是意味着程序运行时eeprom里面已经被写进了数据?就不需    要另外在编译软件上直接进行eeprom存数据了?

3. 对于想要写进eeprom的数据,有几种写入方法?(在程序里面写函数操作eeprom或者直接对eeprom编程,还有没有其他)

小弟新人,坛里有众多高手,还望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直接进行flash下载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两条我建议你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B:
hex文件 是 ASC 文件, 14k的大小的 HEX 未必超过eeprom的4k空间, 再说超过, 编译器应该会有警告的

网友C:
看来LZ的概念比较混乱。

网友D:
程序里可以写进去,后面下载界面也可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