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地环路

楼主(2014-01-03):
PCB布线时应该避免地环路,我不理解什么是地环路?请大神以画图指示下!

网友A:
谷歌 "pcb 地线 环路”

网友B:
环路就从电源出到器件再到地走环型。当有电流通过容易产生电磁场。影响一些对电力或磁力敏感的器。

楼主:
请大神画图指示1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330/08/10906019_274826546.shtml
楼主可以看看

thanks

网友D:
我觉得画模拟电路的时候要用星点接地,注意大小电流要分开,不要有环路。
画数字电路时要大面积铺地减少地线阻抗,地线越粗越好阻抗越小越好。
如果是模数都有就找一点将地线分开结合模拟和数字地布线原则进行走线。
附件两个图片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