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行距设置

楼主(2014-01-03):
各位大侠们,MPLAB X IDE 编辑器中如何设置行距,现在行距有点大,源程序显示没几行就不行啦,又不想把字改小,求解答?字体选择也只有4种,如何添加更多字体呢???

网友A:
在Tools>Options(对于Mac OS X为
mplab ide>Preferences),Fonts and Colors(字体和颜色)按钮,Syntax(语法)
选项卡下进行编辑。

楼主:
那里面东西很多啊,没有看到有关行距设计的,只有字体和颜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里面东西很多啊,没有看到有关行距设计的,只有字体和颜色。

white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