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磁环和磁芯使用的区别。BUCK电路的电感制作用哪个更好?

楼主(2014-01-03):
用BUCK做DC对DC开关电源的时候遇到了磁芯的选用问题。我做的时候是用EE25做的磁芯,但是有人说直接用磁环做会更加简单。小弟刚入门,自己没有用过磁环,求高手指点一下,说一下两者分别的选用情况以及经验。可以悬赏的分不多,只能从心里万分感谢大家了。

网友A: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一个电感。如果用EE磁芯,可能安装起来会方便些。磁环固定是个问题。

网友B:
磁芯一般用做变压器 很少有单独绕当电感用的
话说,你到底是要绕变压器还是 电感
电感的话 现成的工字电感 不好吗?

网友C:
功率不大的话用工字电感最简单,最便宜,EMI方面要考虑的话,可以用带屏蔽电感。。。
功率稍大点,用EE型磁芯做电感,简单,便宜,不错的选择。。。。
磁环,体积上可能小点,但是加工没有EE型方便,装配也不怎么方便,也稍微贵点吧应该,,,

网友D:
磁环和变压器磁芯绕出来的电感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芯一般用做变压器 很少有单独绕当电感用的
话说,你到底是要绕变压器还是 电感
电感的话 现成的工字电感  ...

我是用来绕电感的,就是做几十瓦功率的时候准备绕一个电感,然后朋友说直接用个磁环就可以了。顿时就蒙了,所以上来求教。

网友E:
绕电感两种磁材都可以,大功率电感相比较磁环较好,因为其磁隙是分散的,漏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