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了原理图,要完全重新Layout吗?

楼主(2014-01-03):
如题,在下准备学习电子设计,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啊。

比如从Cadance学起,要画个路由器电路,当然有参考设计做参考,无外要改动电源设计,网口设计以及几个GPIO之类的,需要下多大功夫才搞的定,还是说二个月完全搞不定,请各位不吝赐教。

如果说搞软件或者嵌入式,偶是不折不扣的砖家。

网友A:
如果你cadence一点基础都没有,那么先花3天时间摸索 够了
从你的描述来看,如果自己决心下大点,估计3周可以搞定了。
当然 如果由啥问题 上来提问

楼主:
谢谢 jjjyufan ,您的话让我很受鼓舞。

楼主:
在开始用Cadence了,找了referce design 在慢慢摸索,但一个比较讨厌的问题是,这些设计都和好多的Design Cache 相关联,这样我在生成网表的时候,总是出错,所以我在想有没有能够把这些零部件转存在我本地的库里呢?比如新建一个库,把与Cache关联的就转到我新建的库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adence的部件库的导入问题,我看到很多的库都是Altium格式,有没有方法把Altium转成Orcad 的,也有名字叫.Schlib 的RAW 库文件,怎么导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