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U盘求助--求魅族MX2字库(闪存)SDIN5C-16G 引脚定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04):
找datasheet,不一定非得在alldatasheet里面找吧!
不同品牌、不同容量的eMMC,封装和pin定义都是一样的,常见的有169 ball(12×16mm)和153 ball(11.5×13mm)两种封装,区别只是有没有外围弧形排列的16个NC的ball。
以SanDisk品牌为例,可以搜索 SDIN5C1、SDIN5D2 等关键字,只是制程和容量有区别,pin定义一样!其他品牌(如东芝、三星、金士顿 等),完全可以参考SanDisk的封装和pin定义。

附搜索结果一例:  http://omapworld.com/iNAND_e_MMC_4_41_IF_data_sheet_v1_0[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