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远程程序升级

楼主(2014-01-03):
如何使用RS485远程对STC单片机程序在线升级,距离大概是200M,  即PC端发出下载流,下载端能够检测到有下载流,并自行下载运行。高手请指教。。。

网友A:
这个要修改你目标板的软件的
搞个eeprom 或者 flash 根据你的升级文件大小而定
先下载到目标板,存起来,然后 调用 复制  重启 执行新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修改你目标板的软件的
搞个eeprom 或者 flash 根据你的升级文件大小而定
先下载到目标板,存起来,然 ...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首先你的单片机要支持自编程,其次就是数据传输的过程和如何可靠的方法,楼主先要把第一个问题研究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单片机要支持自编程,其次就是数据传输的过程和如何可靠的方法,楼主先要把第一个问题研究了再说。 ...

目前使用的是STC 51系列单片机。。。。。。

网友B:
STC的51可以自编程,楼主去想这句话“自编程的本质,就是把一堆编译出来的HEX数据存到程序Flash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的51可以自编程,楼主去想这句话“自编程的本质,就是把一堆编译出来的HEX数据存到程序Flash内” ...

请指教。。。。。。对这方面相对空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指教。。。。。。对这方面相对空白

楼主学会将一个HEX数据写入到片内FLASH指定地址了没有?程序不就是一堆HEX数据么,重复这个过程不就OK了?不要被“远程升级”的大帽子吓着了,其实没啥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学会将一个HEX数据写入到片内FLASH指定地址了没有?程序不就是一堆HEX数据么,重复这个过程不就OK了 ...

使用冷启动烧写是没问题。。。。但在线就没尝试过了。。。。谢谢指点,接下如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冷启动烧写是没问题。。。。但在线就没尝试过了。。。。谢谢指点,接下如何呢 ...

那你就先试一下在线写入再说,冷启动那个写,是厂家做的,不是你做的,所以不算你掌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先试一下在线写入再说,冷启动那个写,是厂家做的,不是你做的,所以不算你掌握了。 ...

版主,能否有例子参考一下。。。。。。在线编程在下完全空白。。。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能否有例子参考一下。。。。。。在线编程在下完全空白。。。请指教
...

我在AVR上干过,STC没用过,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你先去看他的数据手册,看怎样往FLASH里写数据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AVR上干过,STC没用过,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你先去看他的数据手册,看怎样往FLASH里写数据再说。 ...

stc 在线编程其实是用:软复位,即通过串口接收到软复位的字符后启动复位标志位。。。。以达到冷启动的效果。。。。到我不明白,通过485转换就实现不了以上的功能。。。。。。不知在那方面出现了错误

网友C:
STC网站有实例,讲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网站有实例,讲的很清楚了。

我目前使用的是 stc89系列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 在线编程其实是用:软复位,即通过串口接收到软复位的字符后启动复位标志位。。。。以达到冷启动的效 ...

因为485是半双工的,STC的自编程协议是全双工的,而且上电就有握手过程,485的半双工方向必须有端口来控制,STC没有设计这个端口,所以你用不起。必须自己写软件才能实现自编程,很多人把STC的自编程当神,造成了对自编程的认识不清,只要看清本质,就不会被STC迷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485是半双工的,STC的自编程协议是全双工的,而且上电就有握手过程,485的半双工方向必须有端口来控 ...

版主。。。。。。在下被这个问题难住很久了,毕竟在下在这方面相当空白,版主可否指导个编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在下被这个问题难住很久了,毕竟在下在这方面相当空白,版主可否指导个编程。。。。 ...

我的深入浅出AVR里有一章专门讲程序升级的,只是不知道你还找得到这本书不。其实你不要把问题看复杂了,跳出来看,自编程根本没什么技术含量,别自己把自己弄晕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深入浅出AVR里有一章专门讲程序升级的,只是不知道你还找得到这本书不。其实你不要把问题看复杂了, ...[/quo

刚刚看了一下,好像没有讲这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D:
STC的IAP开头的都可以自编程, 而STC开头的只有STC12C5628/5630可以自编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深入浅出AVR里有一章专门讲程序升级的,只是不知道你还找得到这 ...

在mission update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mission update章节

我下载的章节,这么没有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下载的章节,这么没有呢。。。

网上的那个是Demo,好像没有包括这个章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那个是Demo,好像没有包括这个章节吧。

:$,可否上传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那个是Demo,好像没有包括这个章节吧。

可在那下载到的呢?

网友B:
整书好像没有下载的,不过楼主可以参考一下AVR的数据手册,里面说得比我书里的好。楼主不是差在技术上,是差在观念上,你把IAP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E:
STC这么垃圾,性价比不高,居然还这么多人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TC这么垃圾,性价比不高,居然还这么多人用

STC的性价比还是高,问题是质量太糟糕了,不能用“性价比”来看问题,“性能”得有个限度,就想一块钱的馒头涨到1块5,跟1万的房价涨到1万5,不可同日而语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这么垃圾,性价比不高,居然还这么多人用

那请推荐一款啊。。。。。可以用在远程程序升级,最好是51类单片机(新手),远程距离大概在200-400m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推荐一款啊。。。。。可以用在远程程序升级,最好是51类单片机(新手),远程距离大概在200-400m ...

传输不关远程升级的事,楼主还没有建立“模块化”的工作理念,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啊。你用来玩的,就用STC就可以了,工控的,就去用PIC18或者Freescale之类的好了。

网友F:
做过msp430通过zigbee远程升级程序,stc的单片机相对430来说就容易多了,不用自己写bootload程序,楼主就听版主说的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