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掉JLINK程序不能正常跑

楼主(2014-01-03):
有没有朋友们遇到过JLINK插着程序正常跑,拔掉就不能了的奇怪问题?什么情况啊?求解释。

网友A:
扒点jlink后复位引脚被拉低了

网友B:
你是不是只拔了USB那端,没拔板子这端?要拔的话,板子这端必须拔。

网友C:
板子本身复位不对?

网友D:
usb端要拔

jtag也要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