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编程,型号错误问题

楼主(2014-01-03):
pic18f4520和pic18f4525两款单片机管腿寄存器一样,只是存储空间不同,4525大些,官网上确不是同一份手册
按照pic18f4520编译的程序,编程到pic18f4525中,能正常运行吗?编程中单片机型号错误的选择了4520,能正常运行吗?
按照pic18f4525编译的程序,编程到pic18f4520中,能正常运行吗?编程中单片机型号错误的选择了4525,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A:
这两款应该是PIN TO PIN的,只是存储空间大小不一样,上述两种情况下应该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存储空间不同,小的能烧到大的使用
否则是不可通用的,这个要咨询供应商才知道

网友C:
1、如果寄存器等编址一样,则小容量芯片情况下编译出的HEX可以烧写到更大容量芯片中使用,以前PIC16C72的程序就经常直接烧写到PIC16C73里面去使用。

2、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自己烧芯片看一下就知道了,何必上来发帖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