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仿真和实际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4-01-03):
就是一个过零检测的电路、

仿真的时候一切正常、每个过零点都会有下降脉冲、

当做成实物以后、信号给 MCU 处理、然后我发现 MCU 收到的脉冲一秒只有 50 个、

由于手边没有示波器、也借不到、用万用表测量整流桥输出电压正常、电阻端电压正常、说明连接没有错误、

用这样的脉冲当过零信号进行调压、电压只有 120 多 V、电压只有满电压的一半、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贴你实物的原理图来

网友A:
实物 涉及到你的电源问题 由可能导致 过零信号 超前 滞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物 涉及到你的电源问题 由可能导致 过零信号 超前 滞后

电源还没做呢、目前就直接从电脑上输出的 5V 当 Vcc 用、

两个反相器是后加的、图上没画出来、主要就是整个形用、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今天发现用声卡可以当简易示波器用、我测了下 1N4148 两端、得出如下的波形、
这什么波、变形这么严重、难怪脉冲数不对、

由于是用的声卡、整流输出就没测、怕烧声卡、
有什么导致波形会成这样?、

网友B:
这样牛人还没示波器,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