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编码器与dsp的电源

楼主(2014-01-03):
大家好,请问使利用光电编码器测电机的速度,dsp用正交编码单元,对光电编码器输出的脉冲进行编码,请问,dsp和光电编码器需要共地吗?

网友A:
不共地,你哪来的信号啊
对光电编码器来说 也是要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共地,你哪来的信号啊
对光电编码器来说 也是要供电的,

假如光电编码器需要3.3v的电源,是把3.3v的地直接和dsp板子上的地连在一块么?

网友A:
任何信号都是要参考地的
你编码器的电源从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信号都是要参考地的
你编码器的电源从哪来的?

是这样的,我的编码器需要外接3.3v的电源,但是dsp板子上没有这个接口,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可以直接把编码器的3.3v电源的地,和dsp板子上的地连接在一起,实现共地?

网友A:
如果编码器是3.3V的 可以这么接的
看看规格书 万一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编码器是3.3V的 可以这么接的
看看规格书 万一是5V的

呵呵,好的,非常感谢。编码器还真不是3.3v的电源,是5v的电源,不过我用了一个转换模块,把输出的5v脉冲信号转成了3.3v。你真是行家,: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