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界面会轻微的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4-01-03):
现在的问题是:用7寸的液晶模块自己写显示程序,我把显示程序放主函数的while里面, 发现显示界面会轻微的抖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A:
不要不显示程序放到while里面看看,还抖的话就应该本来就是抖得。

网友B:
7寸屏是不带控制器的吧   如果带控制器就送完一次如果不需更换界面就别送了
不带控制器的话是不是一直在刷屏带来的抖动
硬件也会带来这样的抖动   公司当初用的核心板是可插拔的   核心板和底板接口
接触不良  屏就会出现抖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寸屏是不带控制器的吧   如果带控制器就送完一次如果不需更换界面就别送了
不带控制器的话是不是一直在刷 ...

我估计就是在不停的刷屏:)

网友D:
感觉是不是楼主刷屏太快了所致呢?有这个可能。

网友E:
具体是怎么个抖动发?
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呢?

楼主:
应该是程序问题,我把显示程序放主函数WHILE里面就会,放在while外面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