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接口滤波

楼主(2014-01-03):
试验中设备采用以太网接口,测试以太网传导进来干扰信号影响到模拟电路,是否有针对100M以太网应用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A:
用wifi,就不会有传导干扰了

网友B:
怎么扯上带通路滤波器了??
搞这么复杂干嘛,加屏蔽层不行吗??

楼主:
wifi本身就是个大干扰源,测试手机收到wifi信号时都会干扰到电路

主要干扰频带估计从1M-3G范围内都有,网线本身就是个隔离变压器,但还是传导过来了,基本上只要有耦合电容干扰就进来了

屏蔽层解决不了传导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