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放大倍数的计算

楼主(2014-01-03):
这个电路,Vcc=+5,后级AD比较电压4.096,+5供电,要求温度范围0-450度,请确定该电路的放大倍数(即电路的增益)。只调整R16/R17的阻值,其他参数不变。R16/R17的阻值该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图画得那叫一个“曲折”啊,电路形式需要修改,热电阻出来以后不要再用电阻分压,不然出来的电压关系根本不是线性值,参考电压也是一个道理,整理简化了,就好算了。

网友B:
是啊, 用来交流讨论的图纸, 尽量画得直观, 结构清晰.
当然画给电脑看的设计图纸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