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28335的CPU定时器最短定时时间

楼主(2014-01-03):
(无正文)

网友A:
CPUFreqInMHz是DSP的实际工作频率,这个参数的单位是MHz,
PeriodInUSec是要定时的时间长度,单位是微秒
定时值=定时长度/(CPU的周期)=定时长度×CPU的频率
Timer->RegsAddr->PRD.all= temp 向定时器周期寄存器赋值

Timer->RegsAddr->TPR.all  = 0;
Timer->RegsAddr->TPRH.all  = 0;
上面两句是配置定时器预定标寄存器,每个定时器源时钟周期TIM(定时器计数器)减一

Timer->RegsAddr->TCR.bit.TSS = 1;      // 1 = Stop timer, 0 = Start/Restart Timer
Timer->RegsAddr->TCR.bit.TRB = 1;      // 1 = reload timer
Timer->RegsAddr->TCR.bit.SOFT = 0;
Timer->RegsAddr->TCR.bit.FREE = 0;     // Timer Free Run Disabled
Timer->RegsAddr->TCR.bit.TIE = 1;      // 0 = Disable/ 1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上面这五句是配置定时器控制寄存器,TSS写1,停止定时器;TRB写1,使能定时器重新装载;SOFT=0、FREE=0是配置CPU定时器仿真模式;TIE写1,CPU定时器中断使能。
参考计算一下  看看最短是多少

网友B:
这介需要考虑好几级,晶振频率,PLL设置的值大小,周期值等 问题。

网友C(2014-03-08):
算个求,实际测试过
最短是0.5us  200khz 理论上人家150Mhz往下分着计数,上个几Mhz都没问题,但是再短就不中断了,测试过

网友C:
同样,测试过一个Ecap中断,最高能测得也就1Mhz,就算再改改程序也就是那个数量级的了。 数量级摆在那里,再高频的事情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