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ucosiii延时求解

楼主(2014-01-03):
最近入门ucosiii。自己移植的这个同时开2个进程好像延时不了,流水灯不行,一直是亮,在延时卡死,但是如果去掉task2进程就可以的,求解
static void task1(void *p_arg);
static void task2(void *p_arg);
static void startup_task(void *p_arg);

static CPU_STK startup_task_stk[APP_TASK_START_STK_SIZE];
static CPU_STK task1_stk[TASK1_STK_SIZE];
static CPU_STK task2_stk[TASK2_STK_SIZE];

static  OS_TCB   AppTaskStartTCB;
static  OS_TCB   Task1_TCB;
static  OS_TCB   Task2_TCB;
static volatile OS_SEM taskSem;

#define  DWT_CR      *(CPU_REG32 *)0xE0001000
#define  DWT_CYCCNT  *(CPU_REG32 *)0xE0001004
#define  DEM_CR      *(CPU_REG32 *)0xE000EDFC
#define  DBGMCU_CR   *(CPU_REG32 *)0xE0042004
#define  DEM_CR_TRCENA                   (1 << 24)

#define  DWT_CR_CYCCNTENA                (1 <<  0)
/*CPU_INT32U  BSP_CPU_ClkFreq (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return ((CPU_INT32U)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

static void systick_init(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OS_TICKS_PER_SEC);
        LED0 = 0;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

#if (CPU_CFG_TS_TMR_EN == DEF_ENABLED)
void  CPU_TS_TmrInit (void)
{

}
#endif
#if (CPU_CFG_TS_TMR_EN == DEF_ENABLED)
CPU_TS_TMR  CPU_TS_TmrRd (void)
{
    return (SysTick->VAL);
}
#endif

static void task1(void *p_arg)
{
    OS_ERR  err;
        while(1)
        {
                LED0 = 1;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OSTimeDly(100,OS_OPT_TIME_DLY, &err) ;
                LED0 = 0;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OSTimeDly(100,OS_OPT_TIME_DLY, &err) ;

        }
}

static void task2(void *p_arg)
{            OS_ERR  err;
        for (;;)
        {
                 if(KEY0 == 0)
                {
                        LED0 = 1;
                }
                if(KEY1 == 0)
                {
                        LED0 = 0;
                }
                if(KEY2 ==0)
                {
                    LED2 = 1;
                }

        }
}

static void startup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CPU_INT32U  cpu_clk_freq;
    CPU_INT32U  cnts;

        // while(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 / OS_TICKS_PER_SEC));           /* Initialize the SysTick. */
         key_init();
           led_init();

         OSTaskCreate((OS_TCB     *)&Task1_TCB,
                 (CPU_CHAR   *)"task1",
                 (OS_TASK_PTR ) task1,
                 (void       *) 0,
                 (OS_PRIO     ) TASK1_PRIO,
                 (CPU_STK    *)&task1_stk[0],
                 (CPU_STK_SIZE) TASK1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 TASK1_STK_SIZE,
                 (OS_MSG_QTY  ) 0,
                 (OS_TICK     ) 0u,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OSTaskCreate((OS_TCB     *)&Task2_TCB,
                 (CPU_CHAR   *)"task2",
                 (OS_TASK_PTR ) task2,
                 (void       *) 0,
                 (OS_PRIO     ) TASK2_PRIO,
                 (CPU_STK    *)&task2_stk[0],
                 (CPU_STK_SIZE) TASK2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 TASK2_STK_SIZE,
                 (OS_MSG_QTY  ) 0,
                 (OS_TICK     )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OSSemCreate(    (OS_SEM     *)&taskSem,
                    (CPU_CHAR   *)"taskSem",
                    (OS_SEM_CTR )0,
                    (OS_ERR     *)err);

    OSTaskDel(      (OS_TCB     *)&AppTaskStartTCB,
                    (OS_ERR     *)&err);
  //        OSTaskDel(OS_PRIO_SELF);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SystemInit();
          systick_init();
          CPU_Init();
    OSInit(&err);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Create the start task                                */
                 (CPU_CHAR   *)"startup tast",
                 (OS_TASK_PTR ) startup_task,
                 (void       *) 0,
                 (OS_PRIO     ) APP_TASK_START_PRIO,
                 (CPU_STK    *)&startup_task_stk[0],
                 (CPU_STK_SIZE) APP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 APP_TASK_START_STK_SIZE,
                 (OS_MSG_QTY  ) 5u,
                 (OS_TICK     ) 0u,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OSStart(&err);
        return 0;
}

网友A:
task2中加上 OSTimeDly(100,OS_OPT_TIME_DLY, &err) ; 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是特意把task2里面的delay去掉的吧
ucos在 OSTimeDly里面会进行任务调度的,你这样去掉延时就等于一直执行task2了
如图

网友B:
补充下,刚才回答欠妥!
你执行task2后,如果没有delay,就不会进行任务调度
如果你开启SysTick_Handler
就会一直往复进入这个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刚才回答欠妥!
你执行task2后,如果没有delay,就不会进行任务调度
如果你开启SysTick_Handler

你回复得很明白,可以了,看来我还需要多看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sk2中加上 OSTimeDly(100,OS_OPT_TIME_DLY, &err) ; 就可以了

没故意,是不想用。对系统概念还不太熟悉,以后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故意,是不想用。对系统概念还不太熟悉,以后多多向你学习

共同学习,任务延时后,会将自己挂起
OSTCBCur->OSTCBDly = ticks;              /* Load ticks in TCB

然后在SysTick_Handler里面
调用OSTimeTick函数
OSTimeTick里面将OSTCBDly递减
当OSTCBDly为零,条件满足的时候,就可以继续执行了

网友C:
看你的命名,估计task1优先级比2高,这样的话task1延时时间到了也是会被调度运行的,这叫高优先级抢占低优先级,只是一进去就有延时,就又被挂起了,所以你“几乎”看不到1运行。

网友D:
我觉的把TASK1的优先级设置比TASK2高应该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把TASK1的优先级设置比TASK2高应该可以

还要开系统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把TASK1的优先级设置比TASK2高应该可以

我试过不行呢,还是要在task2加OSTimeDly才行,真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要开系统定时器

额,系统调度的定时器不是默认开启的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不行呢,还是要在task2加OSTimeDly才行,真有意思

抢占优先级的定义就是高优先级可以打断低优先级程序的运行啊。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