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8335ad的软件触发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4-01-03):
Software trigger - Start SEQ1 from currently stopped position ?
我用28335自带的ad采样,想在da每发出一个信号,ad触发一次、采样一次,不知道触发的开始代码是什么,是不是用软件触发方式就可以了?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 = 1;

这样一段代码就算触发了吗?

高手一定知道!小弟跪谢了

网友A:
ADC有很多种触发方式   软件触发是可以的
只是现在记不得是哪句了

网友B:
你去买一本28335的书,或者你去图书馆借,我好像记得是有三种软件触发的,一个是EV事件管理器的  ad的一次,还有一个我记不住了 ,现在我的书没在身边,

网友B:
我看了一下  不知道你能否看懂代码后面的因为注释

struct ADCTRL2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EPWM_SOCB_SEQ2:1; // 0     EPWM compare B SOC mask for SEQ2
    Uint16  rsvd1:1;          // 1     reserved
    Uint16  INT_MOD_SEQ2:1;   // 2     SEQ2 Interrupt mode
    Uint16  INT_ENA_SEQ2:1;   // 3     SEQ2 Interrupt enable
    Uint16  rsvd2:1;          // 4     reserved
    Uint16  SOC_SEQ2:1;       // 5     Start of conversion for SEQ2
    Uint16  RST_SEQ2:1;       // 6     Reset SEQ2
    Uint16  EXT_SOC_SEQ1:1;   // 7     External start of conversion for SEQ1
    Uint16  EPWM_SOCA_SEQ1:1; // 8     EPWM compare B SOC mask for SEQ1
    Uint16  rsvd3:1;          // 9     reserved
    Uint16  INT_MOD_SEQ1:1;   // 10    SEQ1 Interrupt mode
    Uint16  INT_ENA_SEQ1:1;   // 11    SEQ1 Interrupt enable
    Uint16  rsvd4:1;          // 12    reserved
    Uint16  SOC_SEQ1:1;       // 13    Start of conversion trigger for SEQ1
    Uint16  RST_SEQ1:1;       // 14    Restart sequencer 1
    Uint16  EPWM_SOCB_SEQ:1;  // 15    EPWM compare B SOC enable
};

通过代码可以判定你那一位肯定不是,  肯定是从选择中断模式中来确定的  并且在中断使能的时候就开始了   其他的我也不能确定 因为书不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