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3842做12V 6A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01-03):
电源是输入100至265V,12V 6A输出,3842控制,磁芯是PQ3220,目前PCB正在打样,但是画板时,3脚和4脚之间斜率补偿的位置忘记画了,按道理来说,最大占空比肯定要超50,如果想让占空比低于50,就要降低反射电压,但是这又会导致初级峰值电流增大,如果我这占空比超过了50,又不进行斜率补偿,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炸机?减少匝比降低反射电压,让最大占空比低于50,能不能输出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A:
忘记画了吗,回来飞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画了吗,回来飞线啊

是忘记画了,而且检查几遍,都把这个地方忽略了,自己调试的时候可以飞线,但是没法生产啊,不加补偿的话,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这个嘛,再画一版啊再生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再画一版啊再生产啊

现在还在打样,我想提前知道,不加补偿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炸机?

网友B:
不加斜率补偿以后,超过50%,容易引起不收敛震荡,导致整个系统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斜率补偿以后,超过50%,容易引起不收敛震荡,导致整个系统崩溃!

那我要是把占空比控制在50以下,还能不能输出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要是把占空比控制在50以下,还能不能输出这么大的功率?

反激在 D< 0.5 以下,做这么大功率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