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存储时数码管闪一下怎么解决?

楼主(2014-01-03):
用STC单片机做数码管扫描,设定数据需要存储时要停止扫描,这时屏幕会闪一下,大家怎么解决的,如何才能防止闪一下?

网友A:
不要停止扫描就OK了啊。

楼主:
不停止存储不了啊。

网友B:
这个无解,除非用静态显示

网友B:
我是增加了掉电检测,在掉电的时候才把数据写到存储器,这样就不会闪了

网友C:
在中断里扫描数码管...

楼主:
是在中断啊,它是擦除的时候,CPU要停止工作。

网友D:
在扫描的间隙里处理其它事件即可,一般扫描间隙都有ms级,对于4位数码管+一个消隐位100HZ的扫描速率来说,间隙是2ms。

网友E:
静态显示吧,存完了再扫描。

网友F:
STC这个没办法,换AT240X吧

网友G:
关闭一下显示好了。要不就上扫描芯片了,像MAX7219?不记得具体型号了

网友H:
我试过stc12c5a60s2, 22M, 写一个扇区,不闪。

网友I:
使用定时器中断实现屏幕扫描最经济了。

网友A:
楼主都还没说是用的片外存储器,还是用片内的FLASH在存储呢。

网友J:
这显然是因为你没有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做数码管扫描。而且中断优先级也要高。

网友K:
CPU怎么会停止工作,没有芯片在操作存储器时会导致cpu停止啊,
还请了解stc的各位兄弟来澄清这个事情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CPU怎么会停止工作,没有芯片在操作存储器时会导致cpu停止啊,
还请了解stc的各位兄弟来澄清这个事情啊 ...

写dataflash不能被中断,写一字节的dataflash太耗时间了,真的会闪,我也闪过,但是没管他,闪就闪呗....

网友:
擦除扇区大约需要几十毫秒,此段时间内CPU是暂停的,如果是动态扫描,确实能观察到闪。
字节写入是几十微秒,基本不影响显示。

使用CPU动态扫描,这个应该是没法解决的。
要么静态显示,要么外加动态扫描芯片。

网友M:
无解。。写内部flas的时候花费时间太长了。。动态扫描的这个时间久不行了,同意楼上的,外加动态扫描芯片,,。或者外加EEPROM吧。。。

网友N:
试试小字节写进去,多次写,每次写的字节数少点。不知道只写内部的flash还是外部flash也这样了

网友O:
做了n多的产品,在按键操作的时候写数据,本来瞬间就无显示,看不出来闪烁的。

网友N:
哈哈,有这个问题呀,

网友N:
看看小字节写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P:
换个MCU或者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数码管驱动芯片。。。
现在MCU都是白菜价格,何必为难自己哦。。。

网友Q:
STC的MCU在擦除FLASH时,CPU会停止执行,擦除时间大约20多ms,所以动态扫描LED会闪烁一下,没办法改变的,如果项目不允许,就花几毛钱外挂AT24。
在中断里扫描,读和写时间短,一般不会导致闪烁。

网友:
偶尔才写一次flash吧,很要紧吗。要是需要频繁写,flash寿命也受不了啊。
频繁的话,用TM1620驱动数码管,或者外挂eeprom,eeprom的寿命还要长好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R:
换CPU也解决不了,只要是用内部FLASH,各种CPU的内部FLASH的擦除时间最小也得10ms

网友:
引用 网友R:
换CPU也解决不了,只要是用内部FLASH,各种CPU的内部FLASH的擦除时间最小也得10ms ...

某些MCU是可以的。
有些型号擦除编程Flash时可以不停止CPU运行,被擦除的Flash块不是正在运行的程序所在块。
还有些型号可以在SRAM中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