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容量变大

楼主(2014-01-03):
有一款反激式电源,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电压变低,检查发现在TL431上的反馈电容容量变大。原来标称为0.1uF的电容,现在有50uF,此不良率有10%。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会使电容空量变大?是设计原因还是生产工艺造成的?烦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至于吧,50uf?
耐压不够 电容坏了?
贴图来看

网友B:
拆下来用 RCL 电桥重测,这种电容不应该能变到这么大容量的

网友C:
这是不可能的,ls方法测测

网友D:
漏电流吧?0.1uF怎么可能失效成了50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用 RCL 电桥重测,这种电容不应该能变到这么大容量的

是从坏机上拆下来用LCR量的,测试这批坏机,最大的有50uF,最小的也有1uF。也很奇怪贴片电容为什么会容量变大。请大家多多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50uf?
耐压不够 电容坏了?
贴图来看

请看下图

楼主:
不会贴图,看附件吧

楼主:
出问题的是C14电容,VCC是输出5V

网友D:
你的LCR太山寨了吧。。。。。。。

网友E:
正常情况下,C14,R18是做环路补偿用的,不会影响到输出电压的。
现在影响了,只可能是C14漏电,而一般测试电容时,漏电的话会显示容量偏大。可以用指针表X10K档测一下是否漏电。

网友F:
是不是电桥的问题?104贴片咋可能变那么大容量

网友G:
电桥绝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桥绝对有问题

电桥没有问题,在测量不良电容的同时,我测了好的电容,结果好的还是好的。
我现在是怀疑电容在生产时有什么东西污染了电容,导致电容的介质变了。才会使电容的容量变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下,C14,R18是做环路补偿用的,不会影响到输出电压的。
现在影响了,只可能是C14漏电,而一般测试 ...

瞎说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桥没有问题,在测量不良电容的同时,我测了好的电容,结果好的还是好的。
我现在是怀疑电容在生产时有 ...

这个你问问生产厂家吧  我估计不会出现这么离谱的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下,C14,R18是做环路补偿用的,不会影响到输出电压的。
现在影响了,只可能是C14漏电,而一般测试 ...

哪个跟你说哪个补偿电容不影响输出电压,你有什么根据那么断定,请说说你的理由

网友J:
嘛材料,聚丙烯?云母?独石? 别告诉我是瓷片

网友K:
我去,要是能变这么大,估计各大厂商要来买你的专利了,大部分情况下电容漏电了,建议测下开路电阻是多少

楼主:
电容供应商做剖面检测发现是有裂纹导致的失效。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