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F407中ucosII+ucgui+DSP的问题

楼主(2014-01-03):
只要使用ucosII+ucgui再用DSP功能
比如定义float32_t的变量不能正确运行。
运行arm_mult_f32,下载都不行,Application running ...就不动了。
不用ucosII+ucgui,DSP功能都正确。

求解!!!
谢谢!!!

网友A:
支持一下,虽然新手不懂哈

网友B:
fpu的入栈和出栈处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u的入栈和出栈处理没有?

不太明白,求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求教一下。

就是DSP的寄存器在任务切换时有没有入栈保护。

网友C:
你得移植入栈和出栈保护程序,官方,没有对浮点DSP进行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移植入栈和出栈保护程序,官方,没有对浮点DSP进行保护。

原理是是这样,有没有事例呀,否则很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