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88E1111接收数据有问题,猴哥

楼主(2014-01-03):
如上图,88E1111接收端,本来RX_DV有效后RXD应该是11到88,结果11和22的位置被不知道哪里来的55占据了,
请问谁遇见过?

我后来改发以太网帧,接收情况一样,7个字节的前导码的前两个字节被55占据,怎么又是55?

网友A:
大哥,我也在做以太网通信的,但是我RX_DV一直没有信号,RX_LED会亮,求指点

网友B:
是的,55是固定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