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串口不能接受数据

楼主(2014-01-03):
#include<mytouwenjian.h>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read:12
uchar nn,mm=0;
void inst()//初始化函数
{
  UCSRA=0;
  UCSRB=(bit(RXCIE)|bit(RXEN)|bit(TXEN));//接收结束中断允许 发送接收使能
  UCSRC=bit(URSEL)|0X06;//8位数据 1停止位
  UBRRH=0;
  UBRRL=71;//波特率9600  11.0592晶振
  SREG|=bit(7);//开全局中断
  DDRD|=0X02;
}
void write(uchar date)
{
  while(!(UCSRA&bit(UDRE)));
  UDR=date;
  while(!(UCSRA&bit(TXC)));
  UCSRA|=bit(TXC);
}
void read()//接收中断程序
{
  UCSRB&=~bit(RXCIE);//关中断
  nn=UDR;
  mm=1;
  UCSRB|=bit(RXCIE);//开中断
}
void main()
{
  uchar kkk=0x55;
  inst();
  DDRA=0XFF;
  write(kkk);

  while(1)
  {
    if(mm)
    {write(nn);PORTA=nn;mm=0;}
  }
}

请高手看看上面这程序,串口调试助手能接收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但单片机不能接收数据 ,我做过实验,是没有进入接收中断程序,但把程序稍微改改,能进入发送中断程序 。 不知问题出在那??

网友A:
程序不全吧,如果发送中断能产生,接收不产生,有可能是串口参数的问题,
仔细看看波特率等对不对

网友B:
先调发送,用PC机上的串口助手来看,所有数据都能发对了,说明波特率没问题,再调接收。

网友C:
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

网友C:
void write(uchar date)
{
  while(!(UCSRA&bit(UDRE)));
  UDR=date;
  while(!(UCSRA&bit(TXC)));
  UCSRA|=bit(TXC);
}这个写法可以不用这么复杂吧。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文档中通常用现成的底层驱动代码可以用。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今天突然发现RXD引脚空闲时是低电平,用程序上拉,一切正常了,看来不能死盯手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