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请问下,关于隔离电源的选取路数问题

楼主(2014-01-03):
    产品用在工业现场,使用到RS-485、多路4~20mA采集、多路4~20mA输出、多路开关量输入、多路开关量输出等模块。特别是485和4~20mA的的路线通常比较长,因此考虑要和MCU进行隔离。
    我想的是各个模块间分别使用一个隔离电源,并和MCU间进行信号线的隔离,但是这样就得用到多个隔离电源。请问如果这些模块如果共用一个隔离电源,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和危害,或者有没有各模块间分别进行电源隔离的需要?谢谢

网友A:
那你要看是什么样的电脑用怎么样硬盘了

网友B:
最好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隔离!

也就是说最好尽量用多个隔离电源,使不同的模块之间,模块与MCU之前都是隔离的,对吧?这么多组的电源,如果都用现成的DC-DC隔离电源模块的话,成本也比较高啊。我想下一步或许自己做隔离电源,这样成本应该低一些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最好尽量用多个隔离电源,使不同的模块之间,模块与MCU之前都是隔离的,对吧?这么多组的电源, ...

嗯,如你所说,可以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