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Flash Loader Demo 下载stm32,怎么配置那个option byte

楼主(2014-01-03):
最近折腾f2,发现用Flash Loader Demo下载比较稳定,我用的最新的2.6版,现在测试看门狗,想配置成硬件使能,看了软件说明才发现,它说明和实际的软件根本对不上,说明里有个
可是实际软件里没这个东西
这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个软件(电脑上的USB转串口兼容性不好,没用成过,到不了你说的这个界面),但看你给出的截图
Apply option byte这指的是什么吗?
还有,最后那个选项,允许读保护不也是Option byte中的内容吗?

楼主:
请看软件说明,现在是我软件上没有那个edit option bytes

网友B:
支持一下,虽然看不懂了。

楼主:
折腾了一晚上,以失败告终。
先是用这软件的命令行版本,读出其option byte,但是却无法写入
然后找了n个串口下载软件,都无法写option byte,甚至都无法读出,都报设置了读保护,但是,
这个读保护又无法去除,我想不是擦不掉,而是操作不对,不知道f2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呢

楼主:
upload_old.rar (92 Bytes, 下载次数: 37) 有折腾了一下,成功搞定
昨天没成功是因为我读出的option byte存成了s19格式,本人菜鸟,今天改成hex格式才发现,这两个格式差不多,数据结尾有个校验!!!所以我昨天直接把s19格式的文件里面的数据改了,但是校验是错的,所以那个fld软件根本就没执行那个写入操作。最后换成了bin格式,然后用ue打开,把第一个数改成DF,就设置成了硬件使能看门狗。
上传一个bin文件吧,然后在fld里设置一下
就可以了,如果要改设置,用ue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补个图吧,发现f2和f1的选项字有差别,bin文件里第一个数就是最低字节,设置bor什么的,第二个数就是读保护设置了
f1里没有bor的,排列顺序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个软件(电脑上的USB转串口兼容性不好,没用成过,到不了你说的这个界面),但看你给出的截图
Ap ...

奇怪的是我现在用的最垃圾的pl2302 usb转串口,用256000都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