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SPWM 调制度选取

楼主(2014-01-03):
                在SPWM输出中  ,调制度怎么选取,有什么根据,就是正弦波幅值/三角波幅值

网友A:
三角波的幅值大于正弦波的幅值就可以了吧
个人使用过程中是用matlab或者小软件生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角波的幅值大于正弦波的幅值就可以了吧
个人使用过程中是用matlab或者小软件生成的 ...

同意,虽然没用DSP出过SPWM,但是曾经用硬件搭电路,读波表调制过,保证载波超过调制波就OK了

网友C(2014-06-23):
调制度一般选取在0.8或者0.9就可以了!